求高手帮助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7-22):
插针端子上会产生大电流或者电压吗?   很大情况下是这样的。具体还得看插头连接的信号类型

楼主:
2# airwill 我的插针电路是这样的:我插拔JTAG接口,因为430芯片引脚有fuse,现在430芯片写不进程序,如果有大电流,可能把fuse烧断了。给芯片电压3.3V,fuse烧坏电压大于6V.请问,我这个电路有可能烧坏吗,

msp430  (61.2 KB )

网友B:
我只看到数据手册上的图,没有看到你的图。

楼主:
4# NE5532 我的图就是根据数据手册接的,接法完全一样。我的图不能给你上传,我没有权限,请谅解。

网友B:
如果你说的是图上那个开关的话,我只能给你说,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什么大电流的,但是正规操作起见,请您先连接JTAG接口,再上电。

网友C:
很可能有大电流,甚至会烧IC

楼主:
6# NE5532 我说的不是图上那个开关,我用的电路是把开关扳向J2。我说的问题是:我的JTAG接口在电路板上接出来的是插针,这个插针接msp430jtag调试器,当带电插拔插针和调试器之间的连接线,是不是会在上图引脚产生大的电流或者电压?

网友B:
那我的答案还是一样——正规操作不允许带电插拔,要操作责任自负,虽然很少有烧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