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时间求解

楼主(2012-07-22):
我在一个让八只LED依次闪烁的小程序上卡着了。附上代码
                                                                                                    #include<reg51.h>
void delay()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250;i++)
                for(j=0;j<250;j++);
}
main()
{        while(1)
        { P3=0xfe;
                delay();
          P3=0xfd;
                delay();
          P3=0xfb;
                delay();
          P3=0xf7;
                delay();
          P3=0xef;
                delay();
            P3=0xdf;
                delay();
             P3=0xbf;
                delay();
      P3=0x7f;
                  delay();
           }
}
这样的程序是完整的,问题是如果把i与j的值改为350,得到的结果是只有一个LED亮。我怀疑是不是这样一来把延迟时间调高了?但如果按照延迟时间计算方法:350*350/1200 0000=10.2ms按说也可以观察的到闪烁呀,求解~

网友A:
char型,改到350,就溢出了

网友B:
unsigned char 能到350/?改成unsigned int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问题解决了:lol

网友C(2013-01-10):
unsigned char型超过255就溢出。

网友D(点评):
350是常量,怎么会溢出呢? i,j是char 只能到255,达不到350,永远循环。 3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