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怎么倒角呢

楼主(2012-07-22):
小弟不才,在画两层PCB,处女座啊,传上截图欢迎大家拍砖!PS怎么倒角恩?我在机械层画了圆角,这样行不行???[local]1[/local]

楼主:
这是PCB图,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A:
用PROTEL画的图?看起来好不习惯啊!!:'(

网友B:
额,,,,貌似有问题啊,四个孔都没了,还有绿色地、、、、

楼主:
3# sfpxfpcfp 是的,PROTEL好学嘛,您用的是PADS??

楼主:
你指的是四角的四个空吧??那个孔是过孔,不知怎么滴就成这样了,高手请指点,我自己也在研究下,至于绿色的,也在查找下

网友C:
倒角很漂亮啊,只是你以什么层为板框?在用protel的时候,一般有个不成文的习惯就是拿keepout层做板框;如果不是你就要写个文档告诉厂家,有个吧厂家存在异议的时候,干脆直接不跟你确认直接拿keepout开板块。

网友D:
keep out是“严禁入内”的意思,LS的想想,keepout应该是做啥的。

网友E:
这个需要跟PCB厂家沟通确认。

楼主:
7# pa2792 哦,原来是这样,不过我又改了改以muti-layer做板框,这样行吗

网友F:
额,小弟有前途,好好的学,硬件这块水很深的!

网友G:
keepout是禁止布线层,电路板的边界必须用该层绘制。

网友G:
再有,四边的圆孔也必须在该层绘制

网友H:
四个孔 改下 图片中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I:
我怎么记得是机械1层做边框呢?一般Keepout在机械1内1~2mm

网友J:
在Keepout overlayer层上画,记得是点放置圆弧,然后手动拉一圆弧就可以了

网友K:
提到PROTEL的倒角我都寒心,升级到AD10了,连个正规的倒角add Miters功能都没有,还在那里弄圆弧,唉!感觉AD12出来也没戏。
回复 网友C:
人家PADS从POWERPCB年代就可以add Miters了,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L

网友G:
我过去试过,机械层不能做到这个功能,还有就是自动布局也是一样,不过我给你提点建议,如果你现在用Protel时间不长,建议你改用AD6,AD6的性能很好的,我是用Protel时间太长了,从DOS版本开始就一直在用Protel,现在也想用AD6,但比较难。

网友C:
keep out是“严禁入内”的意思,LS的想想,keepout应该是做啥的。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行内用protel的不成文的习惯,有些打样厂家直接用keepout层出板框,有些厂家会看下机械层和keepout如果两者有不重叠的地方就打电话给你沟通。

网友C:
提到PROTEL的倒角我都寒心,升级到AD10了,连个正规的倒角add Miters功能都没有,还在那里弄圆弧,唉!感觉AD12出来也没戏。
人家PADS从POWERPCB年代就可以add Miters了,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L  7# pa2792  ...
引用 网友K:

我说过了AD公司的软件人员蠢到家了的,而且原理图软件跟PCB没有连续性,操作习惯都不一样。

网友C:
但是它有在板框生成向导里有开倒角的选择。

网友L:
PADS的SCH和PCB软件操作风格也不相同。

网友D:
这个是行内用protel的不成文的习惯,有些打样厂家直接用keepout层出板框,有些厂家会看下机械层和keepout如果两者有不重叠的地方就打电话给你沟通。
引用 网友C:

这哪能用“不成文习惯”一推了之的啊?
还是尊重“原著”吧,过自个儿瞎演绎了。

网友M:
板框最好做在机械层,可以事先将该层在CAD里做好,然后导入

网友C:
这哪能用“不成文习惯”一推了之的啊?
还是尊重“原著”吧,过自个儿瞎演绎了。
引用 网友D:

用protel原著都么有,在使用protel的时候,需要用keepout画拉板区域,protel的DRC等都以keepout为边做检查,大伙为了省事都直接画keepout而不画机械层。

网友N:
在机械层画上边框,选中,然后重新生成板子外形即可

网友O:
不会用protel,只会用PADS

网友:
看上去蛮漂亮,如果是初学那也是不错的了,其实画板子对的起每一根线就OK了.

网友P:
回复 网友C:

原来是这样。
一直用KEEPOUT做边界,因为看的一本入门书上是这么说的……pcb厂也明白,没有就这个问题沟通过

网友Q:
这个你直接直接画出来,不用问PCB板厂了。

网友R:
不会PROTEL 99 不太清楚。 正常应该是在板边 层里面画弧形就可以了

网友S:
回复 楼主:

绿色的好像t m 一下就好了 我的元器件每次移动后 元件就会变成绿色 就是drc检测有误  t m 一下就好了

楼主:
11# pan-bing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