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一个无线鼠标需要哪些元件?急急急!!

楼主(2012-07-22):
各位大虾,目前手上就有一个Psoc3的单片机,想要做一个无线鼠标,但是不知道需要哪些元件。有做过无线鼠标的人吗?请问需要哪些元件,能不能列一个详细点的清单(型号最好也说明一下)。非常感谢!
PS:手上只有一个单片机!

网友A:
起码得有接收和发送吧

网友B:
一直很好奇无线鼠标是通过什么传输数据的呢

网友C:
无线鼠标的话cypress有现成的方案,我给你找找找找

网友D:
看样子,最佳的方法是买一个无线鼠标,将里面的MCU拆下来,用PSOC3做个最小系统板,数据线电源线连过去。

网友E:
楼上太有才了:P

网友F:
斑竹给的资料好给力:victory:

网友G:
按照上面的资料做一个还是很好玩呢

网友H:
都有现成的方案,楼主照着做旧可以了,不过可以提升自己的

网友I:
我也很想做一个,之前就有这种想法了

网友J:
回复 网友C:

想你致敬,太热心了

网友K:
把你自己的单片机换成方案里的就可以了

网友L:
刚看到一个cy芯片用于无线鼠标低功耗的帖子 建议你看一看

网友A:
我看了那个帖子,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M:
按照方案做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