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伏级信号检测

楼主(2012-07-22):
求验证微伏级信号检测电路的方案:
信号特征:输入-25mV~25mV的直流+交流差分信号(电桥输出),信号内阻为120欧,故应选用高阻抗放大电路,要求识别精度最少为1uV,信号带宽为2KHz
目前放大有两种方案:
一、选用高指标的仪表放大器INA128U,放大25倍左右,通过增益为1有源一阶50Hz陷波器,再通过增益为4V/V有源4阶巴特沃斯低通滤波器,最后通过精密仪表运放构成的加法器将信号太高2.5V输入到16位的AD7699上
二、电桥采用交流电桥,即此时电桥输出信号被调制,载波采用20K的正弦波,再通过仪表放大器,放大后,通过AD630同步解调,解调后通过50Hz的陷波器,低通滤波器,即加法器,输入到AD上
请问第一种方案可以实现1uV的精度吗?有没有人实际做过类似的电路?
第二种方案的交流电源,即载波20K的正弦波,幅值上有严格的要求,那么幅值要求精度应该怎么计算才能使1uV的信号精确放大

楼主:
求教高手指点呀

楼主:
是我的问题描述不够清楚吗?为什么没有人回复?

网友A:
第二种方案,感觉好玄乎啊。
还是第一种靠谱吧。
一点都不懂的人路过。

楼主:
在一些模拟信号放大的书上,说对小信号进行调制解调会得到很精确的结果,但是实际分析时,对于交流源制作,很难达到高稳定性,对交流源的产生是否有好的方案

楼主:
不知彭建学在论坛否?求教啊

网友B:
从你选用的AD来看是达不到的,AD7699精度低了。

网友C:
精度和速度的矛盾(2K的带宽,1uV 的精度);
这两个条件,单独满足一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同时满足,那就不是一般的难了。

网友D:
问题不是太大,做过类似的,只要是完成1UV的分辨率,这个要采用辅助电路来完成分档位,根据你的AD位数不同分的多少不同,也就是让转换始终在一个最佳状态,放大比例不要去调整,余量预留够,不饱和失真即可,然后用加减控制进入AD的有效值

楼主:
7楼说AD精度低了,那在这种微伏级的精度采集所用的AD应该多少位呢?用delta-sigama型的AD好一些,还是电容采样型的精度会更高些呢?

楼主:
回复 网友E:
8楼说的AD7190采样率貌似不够呀,我要测的是2K的信号,依照采样定理,至少也要是每通道4K的采样率,工程上一般去3~5的信号频率,对于阶跃信号,要去10倍甚至更高呀!

楼主:
回复 网友F:
9楼这款AD的采样率也不能采2K的信号呀

楼主:
回复 网友D:
11楼您说的“放大比例不要去调整,余量预留够”,还有“用加减控制进入AD的有效值”是什么意思呢?能不能解释解释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