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分压应注意什么问题

楼主(2012-07-22):
(无正文)

网友A:
1.打火
2.单个电阻上电压超过其耐压限值

网友B:
1 注意电阻的耐压值,比如普通1206封的电阻,耐压值200V
2 注意爬电距离,如果非隔离的,就加大低压线和高压线之间的距离
3 没说测量精度要求多高,没法说下去。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精度没具体要求,打算avr的ADC接口

网友C:
还是管理吧  安全

网友D:
这个东西一定要加隔离的,不然弄不好会死人的。还有就是注意进入AD前最好加电压跟随,增加输入阻抗。

网友E:
1.打火
2.单个电阻上电压超过其耐压限值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多个电阻串联解决

网友F:
简单说来,就是注意绝缘耐压。具体会有许多工艺上的考虑。

网友:
那么请问你的是交流还是直流呢?

交流就用互感器。直流你就要费点力气来分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直流的,交流的是6.3V的,我直接把它变成直流来测,免得程序上的麻烦,这样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那你整流需要注意用有源整流器。输出在加个电容,不要太大!最好在跟随下。这样读出来的就是有效值了。不需要算了。在软件里滤波下就可以直接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