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磁导航小车的速度控制

楼主(2012-07-22):
各位大神,香主!我做一个磁导航小车,现在遇见这样的瓶颈~~

目前主要实现小车的直线行驶,直流电机驱动器反馈两个电机的转速d_value1、d_value0,我测出来!

现在需要做,通过d_value1、d_value0的差值来调节两路PWM占空比来实现d_value1 == d_value0(尽量);

下面是我写的程序,没办法调节d_value1 == d_value0;

static s16 err = 0;
s16 err_1 = 0;

err_1 = (s16)(d_value1 - d_value0) / 2;
if (err_1 > 3)
  err_1 = 3;
else if (err_1 < -3)
  err_1 = -3;

  err += err_1;
vert_L = AGV_VERT;  //左边车轮 速度 ,开始 固定速度,占空比= 50%,
vert_R = AGV_VERT;  //右边车轮 速度 ,开始 固定速度,占空比= 50%,
Start_TIM1(vert_L - 2*err);   //固定速度,占空比= 50%,
Start_TIM8(vert_R + 2*err);

其中Start_TIM1(vert_L - 2*err);和  Start_TIM8(vert_R + 2*err);  来调节两路PWM的占空比;

各位有没有好点的程序,或者帮我改进下~~~谢谢

网友A:
最简单实用的,用PID控制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试过好多没有成功的~~你有没有合适的想法或者算法?

网友B:
PID控制 是标准的算法, 去网上找找资料吧。
stm32 轻松应付那些计算。完了你得根据你的系统确定那些参数。

网友C:
用PID可以的,如果LZ熟悉模糊控制,也可以试试

楼主:
各位,解决了~~谢谢

网友C:
lz现在用的什么算法

楼主:
7# figo20042005 就是PID控制,改了些参数就ok了~~程序没怎么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