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选型

楼主(2012-07-22):
能否有一种芯片 通信距离在5-10m之间的?
红外? 好像便宜一点的距离都在1m以内。
射频? 好像一般都在100m左右 ,太远了
RFID 13MHz的倒是便宜,距离都在10cm左右, 5-10m的倒是有,价格都在1000+
在做一个公交报站, 一趟公交经过一个站牌, 这个站牌感应到这趟车后 通过无线让下一站,下下一站。。都知道这趟公交到哪一站了, 后面的站牌实时显示这一趟车道哪一站了。
公交车经过站牌时的距离大约都是5-10m吧, 近了肯定感应不到,远了路对面或者附近的站牌也感应到了。最近一直在找这种合适的芯片

网友A:
用PT2262/PT2272 试试

网友B:
用PT2262/PT2272 试试
引用 网友A:

2262/2272这种是编码解码,不是RF!
你这个具体应用环境比较复杂!要求公交的速度和具体的位置,有的时候公交多,还不容易被识别。。。。

网友C:
设备都装上了,检测到对面的有什么关系,用ID号区别不就完了吗,同一路车,100米内,不会有两个站台吧,除了对面的那个。

网友D:
这个实现起来难度不小

网友E:
试试zigbee啊,楼主

网友F(2012-09-14):
zigbee应该能够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