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设备匹配问题

楼主(2012-07-22):
最近在做一个车载音响的项目。负责其中的蓝牙模块。不过对蓝牙设配的匹配很迷惑。
从协议上看,现在蓝牙协议支持legcy匹配和Simple security pair即ssp。其中legcy匹配需要输入pincode,而simple security pair不需要输入。或者要输入的pin code会在一方的设备中显示出来。而另一方只要按照显示的code输入就可以了。
但是,按我的理解是对于两个不同的蓝牙设备。应该各自有一个pin code吧。那么在匹配时要双方互相输入?现在从哪一种匹配方式来看,都是只输入个pin code就可以了。。
希望有高手能给我讲解一下蓝牙协议关于匹配的内容。。

网友A:
**中是只要手机或与蓝牙匹配的设备输入pin code即可

网友B:
首先要理解pin code其实就是握手密码,这个要嘛是用户输入,要嘛是生成的
legacy匹配 双方都要输入相同的pin code,由终端用户自行定义, 只有在pin code一致的情况下,才能配对成功
SSP 就是所谓的简单配对,如果双方都支持SSP,无需输入pin code,一般只需要用户确认接受配对就可以。 如果一方生成了pin code,那么另一方只要输入同样的pin code就能配对成功

网友C:
对这方面的知识不太了解,帮顶

网友D:
首先要理解pin code其实就是握手密码,这个要嘛是用户输入,要嘛是生成的
legacy匹配 双方都要输入相同的pin code,由终端用户自行定义, 只有在pin code一致的情况下,才能配对成功
SSP 就是所谓的简单配对,如果双 ...
引用 网友B:

分析的很有条理

网友E:
还不错!!现在蓝牙4.0也很给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