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CI与PC/104+的问题

楼主(2012-07-22):
有几个问题:
通过看资料,我理解CPCI与PCI内的信号定义是兼容的,而PC/104+模块中也有PCI总线,现在有个电路板对外的总线接口是CPCI,而嵌入式系统选用PC/104+的模块,能不能通过过渡板就是底板,通过布线,将CPCI中的信号线与PC/104+中的PCI总线的信号一一对应连接,则PC/104+模块能够访问接口是CPCI的板子了。这么理解对吗?

楼主:
有没有人有这方面的经验?指点指点

网友A:
PC104 的PCI和CPCI都是从PCI演变而来的,应该是可以通过简单的电路对接的。

网友A:
具体的详细情况,我就不给你看了,相关的规范都给你下了,你自己一个一个信号线对一下就会连了。其中 PCI-104 为PC/104+(PC/104 plus)的下一个版本。

楼主:
谢谢楼上的资料.
问了一个搞这方面的工程师,说PC/104+中的PCI 总线可以直接通过信号转接来实现通讯,不过从PCI插槽到CPCI插槽的布线需要注意。
我想:1,可能需要信号线等长,估计是蛇形布线;2,两个接口之间的距离不能过长,不然PCB板布线长度会增加,使数据交互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