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_用jlink v8_读取STM32Fxx系列的96位ID号

楼主(2012-07-22):
全自动_用jlink v8_读取STM32Fxx系列的96位ID号

全自动_用jlink v8_读取STM32Fxx系列的96位ID号

   说明:我的JlinkARM安装路径是:C:\Program Files\SEGGER\JLinkARM_V406

A、附件1: AutoGet_STM32F_ID.rar (181 Bytes, 下载次数: 311)
   1、先配置好你的JlinkARM,例如CPU的类型选择。
   2、将文件[文件名:AutoGet_STM32F_ID.rar]解压后,拷贝AutoGet_STM32F_ID.bat文件到你的JlinkARM的安装路径下。
   3、确认Jlink V8连接好你的目标板。然后点击AutoGet_STM32F_ID.bat文件,自动运行,将在D盘下创建一个文件:my_stm32_id.c
   4、这个文件,就是你最终要得到的STM32Fxx系列的96位ID号。

B、附件2: FRD_AutoGet_ID.rar (206 Bytes, 下载次数: 256)
    将文件[文件名:FRD_AutoGet_ID.rar]解压后,直接运行FRD_AutoGet_ID.bat

其实你们可以自己改写这个bat文件,满足你们自己的需要!!!

网友A(2013-12-17):
MARK f顶了再说,,谢谢分享

网友B(2014-07-31):
下来研究下,谢谢

网友C(2015-09-28):
顶一下,看是否有用。

网友D:
如果可用,我再回复一帖,把截图发上来,感谢楼主

网友D:
测试可用,上图【我在V9上测试的】

运行后效果

运行后效果

保存到文件的效果

保存到文件的效果

网友E(2015-12-08):
为什么解压不了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测试可用,上图【我在V9上测试的】

为什么我下了以后解压不了呢,你用都是什么解压软件

网友E:
1        : 无法作为压缩文件打开        F:\AutoGet_STM32F_ID.rar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        : 无法作为压缩文件打开        F:\AutoGet_STM32F_ID.rar

不应该,你再下载一下试试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应该,你再下载一下试试吧

已经解决,我用百度浏览器下载的,可能那个浏览器有问题,别的浏览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