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的SPI作为主机的时候NSS脚能否自动置高置低

楼主(2012-07-23):
还是需要把SSI SSM位都置1,然后像操作普通IO的形式操作NSS,那岂不是只能采用查询死等的方式来使用SPI?

楼主:
我现在操作SPI,好像NSS一直为高,其他脚数据位用逻辑分析仪看到已经出去了,NSS不明白硬件和软件的区别,求硬件方式1主1从SPI寄存器设置

网友A:
它这个NSS不是自动CS的意思
需要自己软件置高置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