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驱动刹车电路电容裂开,请帮忙

楼主(2012-07-23):
附件是电机控制的电路图,90W单相交流电机,输入220VAC,电容选的是100uF/400VDC 铝电解电容,继电器用的是国产固态继电器(SAI4005D)

正常一个运动周期操作及时间,原点 ---0.5s---> 尽位点 ---刹车0.4s---等待0.4s ----> 再次启动 ---0.5s ---> 回原点 --- 刹车0.4s --->完成 一个周期
在单片机控制软件里做了每4s启动一个循环的老化测试子程序。在运行了27500多次时有一块板电容鼓起,另一块板电容顶部有裂开,并导致保险管烧断,请dx们帮忙分析,看怎么解决,不胜感激!

网友A:
电容选630V的或更高耐压

100uF/400VDC 铝电解电容 是起动电容吗?,90W马达要这么大吗?

楼主:
谢谢老T,理论上220V的峰值是311V,我看不少产品整流后的DC电容都是选400VDC的,这种高压电容个头好大,换630V的可能要改板。这个板上的器件没有发热的情况,我现在有些怀疑的是会不会固态继电器是过零型的,在切换的时候继电器的延时会导致StartOP和StopOP控制的继电器同时导通,都不知道怎么验证,你们用固态继电器的时候会在软件上做些什么控制,我准备把软件改为:状态切换,先关闭所有继电器信号、延时3ms、再打开需要打开的继电器,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好一些,因测试时间比较长(上次也是测了超过30小时才出现的),所以请各位经验丰富的老大们指点指点,少走点弯路,再谢!

网友B:
用无极性的CBB电容

网友A:
分析有道理,延时再大点,超过10mS一个周期更稳妥

楼主:
100uF/400VDC 铝电解电容 是起动电容吗?

不是(启动电容外加不在我的原理图里,一般启动电容是卖电机自带的,我们不考虑选型),是制动(刹车)用的,正常运行时通过二极管做半波整流充电,停止时此电容给绕组加直流制动
我也想延时超过10ms,但10ms的延时会影响停的位置准确性(我得实际调试一下产品,看能容忍多少的延时)

楼主:
请大家继续提意见、建议,谢谢!

网友C:
你可以测试下 刹车时母线电压的泵升,估计有5,600V 左右。。。。

网友A:
能耗制动时有反电势倒灌,你看下波形,示波器供电隔离后再看哦

网友D:
10MS延时那是必须的,继电器的反应没那么快了

网友E:
电容不会是假货

网友E:
折开几个看看,

让电容起泡~~~常见的还是过压了,还是要大大的过压,尖峰操不死电容

网友E:
无极性电容~~~来应付,反向电流也是个不错的方法

楼主:
以前这个产品是通过PLC控制继电器做的(没有用PCB,直接电工连线),也是用同样的电容,没有发现电容有问题

我这没有隔离探棒,不敢用 示波器量波形

在我把它做到了PCB板上,通过MCU控制,并用固态继电器取代原来的带触点的机械继电器(电气工程师根本没考虑电弧造成的打火及电磁干扰,继电器的寿命就很有限),按理这样的设计比原来的更好才对。所以我觉得唯一的缺陷可能是StartOP、StopOP控制的继电器有同时导通的情况,这时候相当于把电容接到了市电,如果是反相位介入,这是的放电电流估计是巨大的

网友:
泵升问题,考虑用一下泄放电路吧

网友F:
电容是国产的吧?

理论上可行,但实际上,400V耐压,如使用优质进口的电容,没问题。

但如使用国产电容,起码将耐压加到450V,  否则,LZ的杯具避免不了~~~

网友G:
我觉得是电容的质量问题,可以换好点的电容试下,国产的电容质量有待提高

楼主:
10MS延时那是必须的,继电器的反应没那么快了

用的是固态继电器,基本没有动作时间,只是过零型的固态继电器接到指令会自动选择下一个过零点才动作
还是按延时的思路改了程序,运行了3天,暂时没有出现问题,先结贴了,谢谢

网友H:
没清楚你的刹车是什么个情况,刹车是电机工作在发电状态吗?母线电压是否会提高?一般来讲,220V一个电容,380V两个电容串联,690V三个,以此类推。当然容量要大的还得并联。如果真是发电状态,没有泄放回路,当然不行。测试母线电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