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6965经常硬件错误

楼主(2012-07-23):
哎,好多次了。这次是开以太网客户端后,串口上传一些DEBUG信息,结果死到硬件错误里头去了,虽然我开以太网客户端模式的IP地址肯定是错的,但也别这样啊,上次啥情况给忘了,找了半天错误,时钟中断都进不去了,然后挨个试,最后还是在这里给试出来了

//*****************************************************************************
//
// This is the code that gets called when the processor receives a fault
// interrupt.  This simply enters an infinite loop, preserving the system state
// for examination by a debugger.
//
//*****************************************************************************
static void
FaultISR(void)
{
        OnProgGreen();
    //
    // Enter an infinite loop.
    //
    while(1)
    {
    }
}

结果后来常常进入到这个状态,去TM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一般主要是两种情况:
1.堆栈溢出或访问了不存在的地址空间;
2.访问了没有使能的外设。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上次也遇到类似情况,折腾半天,后来发现还是堆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