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ds18b20 mega168

楼主(2012-07-23):
下面是我找的ds18b20的程序 我读出的数据全是0x00
#define CLR_DIR_1WIRE DDRC&=~BIT(0)     //只要修改这里的参数就可以了!呵呵!
#define SET_DIR_1WIRE DDRC|=BIT(0)      //里面什么都不用该!
#define CLR_OP_1WIRE PORTC&=~BIT(0)
#define SET_OP_1WIRE PORTC|=BIT(0)
#define CHECK_IP_1WIRE (PINC & 0x04)    //检测
unsigned char wmh,wml;
#define BIT(X) (1 << X)
//延时程序:
//delay.h
/*-----------------------------------------------------------------------
延时函数
系统时钟:8M
-----------------------------------------------------------------------*/
static void delay_1us(void)                 //1us延时函数
  {
   asm("nop");
  }
static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       //N u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delay_1us();
  }

static void delay_1ms(void)                 //1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140;i++);
   delay_1us();
  }

static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N ms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delay_1ms();
  }
void init_1820()
{
    SET_DIR_1WIRE;                //设置PA2 为输出
    SET_OP_1WIRE;
    CLR_OP_1WIRE;
    delay_nus(480);    //480us以上
    SET_OP_1WIRE;
    CLR_DIR_1WIRE;
    delay_nus(20);     //15~60us
    while(CHECK_IP_1WIRE);
    SET_DIR_1WIRE;
    SET_OP_1WIRE;
    delay_nus(140);   //60~240us
}
void write_1820(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m;
    for(m=0;m<8;m++)
    {
       CLR_OP_1WIRE;
       if(x&(1<<m))    //写数据了,先写低位的!
       SET_OP_1WIRE;
       else
       {CLR_OP_1WIRE;}
       delay_nus(40);   //15~60us
       SET_OP_1WIRE;
    }
     SET_OP_1WIRE;
}
unsigned char read_1820()
{
    unsigned char temp,k,n;
    temp=0;
    for(n=0;n<8;n++)
       {
      CLR_OP_1WIRE;
      SET_OP_1WIRE;
      CLR_DIR_1WIRE;
      k=(CHECK_IP_1WIRE);    //读数据,从低位开始
      if(k)
      temp|=(1<<n);
      else
      temp&=~(1<<n);
      delay_nus(50); //60~120us
      SET_DIR_1WIRE;
   }
   return (temp);
}
unsigned char gettemp()                   //读取温度值
{
     unsigned char temh,teml,wm0,wm1,wm2,wm3;
     init_1820();        //复位18b20
     write_1820(0xcc);
     write_1820(0x44);  // 发出转换命令
  delay_nms(800);
     init_1820();
     write_1820(0xcc);
     write_1820(0xbe);  //发出读命令
     teml=read_1820();  //读数据
     temh=read_1820();
     wm0=teml>>4;
     wm1=temh<<4;
     wm2=wm1+wm0;        //16进制转10进制
     wm3=wm2/100;
return wm2;
}
unsigned int get_temp(char num)
{
unsigned char temh,teml,wm0,wm1,wm2,wm3;
unsigned int temp = 0;
if(num & 1)
{
      init_1820();
      write_1820(0xcc);  //发出读命令
      write_1820(0xbe);
      teml=read_1820();  //读数据
      temh=read_1820();
      wm0=teml>>4;
      wm1=temh<<4;
      wm2=wm1+wm0;
      wm3=wm2/100;
   temp = (10 * ((unsigned int)teml & 0x0f) / 16) << 8;
   temp |= (unsigned int)(wm2 & 0xff);
  return temp;
}
else
{
      init_1820();        //复位18b20
      write_1820(0xcc);   // 发出转换命令
      write_1820(0x44);
   return(0xffff);
}
}
int main(void)
{
temp = gettemp();
USART_transmit(temp);
}
是什么原因呢  时序问题的话要怎么查呢    可以加Q 5830844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