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结构体链表管理的数据存储

楼主(2012-07-23):
求助:我想在stm32f103 中用结构体链表实现对通讯接收到的数据管理怎么实现?跪求?是不是在这个m3中用malloc函数都笔试heap初始化!最后能给发一个例子,万分感谢!

网友A:
malloc会在堆中分配内存,只要设置合理堆栈大小,然后控制链表的大小(别分配太多了,比如通信就分配16、32个缓冲),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建议做通信的缓冲区,用静态的数组,不要用动态分配内存;(当然除非你数据长度差别太大)

楼主:
能不能给发一个用静态的数组,做通讯缓冲区的例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