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色LED,其中一色是白色的LED,请推荐

楼主(2012-07-23):
现在要用到一款双色LED,其中一色是白色的LED,SMT打件的,请推荐,谢谢!

网友A:
双色 白色的几乎很少的 貌似市场上没有的
你可以用2个0402 白和红紧挨着放,同样的效果 当然要好看点,你面板上还得做个导光柱

楼主:
是啊,找了好久都找不到啊,所以只好发帖请大神帮忙了

网友A:
你可以用2个0402 白和红紧挨着放。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网友A:
单颗的便宜又好买,

网友B:
有双极性的LED吗

网友C:
双色的没有白色的,白色的是通过蓝色的芯片和黄色荧光粉合成的,其他单色的就只有一个芯片,两者不能混合的

网友D:
2楼想法挻好撒

网友E:
插件的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