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开关电源启动后出现下跌是什么原因?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7-23):
开关电源内部含大容量电容,瞬间启动会拉低电压

网友B:
给电容充电的瞬间电流很大!

网友C:
输出电压高一下是启动过冲,电压下降可能是后级DC-DC启动瞬间造成的

网友D:
嗯,同意二楼的说法,就是开关电源启动后电容太大

网友E:
应该是辅助电源供电不足电源在重复启动或者输出负载过大造成

楼主(2012-08-22):
谢谢楼上的各位朋友,知道了,结贴,给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