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伙计们帮忙翻译一段3GPP协议英文文档,十分感谢~!

楼主(2012-07-23):
3GPP, TE, se, TI, AN
After a reset, a secondary station shall alternate between supported data rates. When alternating between data rates, the data rate shall be held constant for 300 ms

. After every correctly received device scan command (see [1]) independent of whether it matches or not, at one of the supported data rates, that data rate shall be held constant for 1.5 seconds. After successful reception of an address assignment frame, the secondary station shall use that data rate until it is reset.

尤其是红色部分~!

楼主:
老兄真快啊,可是哥不是不认识单词啊,是需要借助技术经验的协助分析。

楼主:
学英语,搞技术,别太指望那些在线翻译~!

网友A:
大概意思就是数据传输率的自动匹配,自动匹配过程,轮流设置设备速率为其支持的数据传输率,每种速率维持300ms,如果在300ms内有正确收到设备扫描命令,则维持此速率1.5s,直到正确收到分配地址的帧,保持此速率直到下一次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