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定时器的时钟设计

楼主(2012-07-23):
问题解决,把源码和电路图传上来给飞得比我慢的鸟儿们点虫吃,欢迎各位DX批评

//////////////////////////////////////////////////////////////////////////////////////
程序写了几个小时,能够正常走时,就是调时的时候有的小问题,调试了N久实在没辙了请各位大神看看吧~
情况是这样,可以正常的走时,调时间的时候可以正常的加1,无抖动现象,但是在调位的时候,出现了点问题,
设定的是F键调整时钟状态,按1次调秒状态
         按2次调分状态
         按3次调时状态
         按4次正常走时
但是现在按下F键不能确定被调的是时、分、秒还是正常走时,换了几个键都是这样,用proteus仿真也是如此,可以判定是我程序的问题
发源码

/***********************************************************
     基于51定时器的时钟设计
    利用LCD1602显示时间
    具有调时、调分、调秒功能
    F键调整时钟状态,按1次调秒状态
         按2次调分状态
         按3次调时状态
         按4次正常走时
    E键为add键,根据F的状态对应数值加1,
    正常走时时E键无效
************************************************************/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char u16;
#define ms_50 46080   //定义中断初始值
u8 date[] ={"DATE 2012-07-22    "};    //装载日期初始值
u8 time[] ={"TIME 23-59-50    "};    //装载时间初始值
u8 count;
u8 key_num;         //时钟状态,
u8 key_add;           //E键值
u8 hour =23;
u8 min =59;
u8 sec =50;
sbit lcdrs =P1^0;
sbit lcden =P1^1;
//延时程序
void delay(u8 x)
{
u8 a,b;
for (a =x;a>0;a--)
  for (b =100;b>0;b--);
}
//向1602写命令
void write_com(u8 com)
{
lcdrs =0;
P2 =com;
delay(5);
lcden =1;
delay(5);
lcden =0;
}
//向1602内写数据
void write_date(u8 date)
{
lcdrs =1;
P2 =date;
delay(5);
lcden =1;
delay(5);
lcden =0;
}
//lcd初始化
void init()
{
lcden =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显示初始时间
void display()
{
u8 num;
init();
write_com(0x80);
for (num =0;num<16;num++)
{
  write_date(date[num]);
  delay(3);
}
write_com(0x80+0x40);
for (num =0;num<16;num++)
{
  write_date(time[num]);
  delay(3);
}
}
//向1602内写入两位数(时间变化位)
void timer_dis(x)
{
write_com(0x80+0x40+x);
write_date(time[x]);
write_date(time[x+1]);
}
//键盘扫描程序
void key_saomiao()
{
u8 key,temp;
key_add =0;      //add清零
/*****************扫描键盘**************/
P3 =0xf0;
temp =P3;
if((temp&0xf0)!=0xf0)
{
  delay(100);
  temp =P3;
  if((temp&0xf0)!=0xf0)
  {
   P3 =0x0f;
   temp =P3|temp;
  }
}
switch(temp)
{
/*  case 0xee: key =0;break;
  case 0xed: key =1;break;
  case 0xeb: key =2;break;
  case 0xe7: key =3;break;
  case 0xde: key =4;break;
  case 0xdd: key =5;break;
  case 0xdb: key =6;break;
  case 0xd7: key =7;break;
  case 0xbe: key =8;break;
  case 0xbd: key =9;break;
  case 0xbb: key =10;break;
  case 0xb7: key =11;break;
  case 0x7e: key =12;break;
  case 0x7d: key =13;break;*/
  case 0x7b: /*key =14;*/ key_add =1;break;     //若E键按下,key_add置1
  case 0x77: key =15;break;
  default: key =0;
}
if(15 ==key)     //判断F键按下
{
  while(key)     //等待按键松开
  {
   key_saomiao();
  }
  if(++key_num>=4 )   //key_num加1
  {
   key_num =0;
  }
}
}
//键盘处理程序
void key_chuli()
{
key_saomiao();     //扫描键盘
if(key_add)      //E键按下
{
  while(key_add)    //等待E键松开
  {
   key_saomiao();
  }
  switch(key_num)    //判断时钟状态
  {
   case 1:    //调秒
    if(++sec>=60)
    {
     sec =0;
    }
    time[11] ='0'+sec/10;  //更新数组数据
    time[12] ='0'+sec%10;
    timer_dis(11);  //更新显示
    break;
   case 2:     //调分
    if(++min>=60)
    {
     min =0;
    }
    time[8] ='0'+min/10;
    time[9] ='0'+min%10;
    timer_dis(8);
    break;
   case 3:     //调时
    if(++hour>=24)
    {
     hour =0;
    }
    time[5] ='0'+hour/10;
    time[6] ='0'+hour%10;
    timer_dis(5);
    break;
   default: ;break;
  }
}
}
//正常走时,更新时间
void timer()
{
/* static u8 hour =23;
static u8 min =59;
static u8 sec =50;*/
if (++sec>=60)     //更新秒
{
  sec =0;
  if (++min>=60)    //更新分
  {
   min =0;
   if (++hour>=24) hour =0; //更新时
   time[5] ='0'+hour/10;    //更新显示
   time[6] ='0'+hour%10;
   timer_dis(5);
  }
  time[8] ='0'+min/10;   //更新显示
  time[9] ='0'+min%10;
  timer_dis(8);
}
time[11] ='0'+sec/10;     //更新显示
time[12] ='0'+sec%10;
timer_dis(11);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EA  =1;      //开中断
ET0  =1;
TMOD  =0x01;
TH0  =-(ms_50/256);   //装载定时器初始值
TL0  =-(ms_50%256);
TR0  =1;
display();     //显示初始时间
while (1)
{
  key_saomiao();   //扫描键盘
  while(key_num)   //判断时钟是否处于调时状态状态
  {
   key_chuli();  //调用键盘处理程序
   count =0;
  }
  if (count>=20)   //正常走时,每秒更新一次时间
  {
   count =0;
   timer();
  }
}
}
//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50() interrupt 1       //每50ms中断一次
{
TH0 =-(ms_50/256);
TL0 =-(ms_50%256);
count++;
}
下面是图

网友A:
自已检查,太复杂了,真不想看,

楼主:
:(我估计就是键盘处理程序的问题,但是看不出来是怎么错的
可能就是这几句代码的毛病
if(15 ==key)     //判断F键按下

{

  while(key)     //等待按键松开

  {

   key_saomiao();

  }

  if(++key_num>=4 )   //key_num加1

  {

   key_num =0;

  }

}

}

网友B:
当F键按下时程序进入了这个死循环:
while(key)     //等待按键松开
{
      key_saomiao();
  }
你怎么退出这个死循环,让程序执行其下的语句呢?
问题就出在这里。

楼主:
当F键按下时程序进入了这个死循环:
while(key)     //等待按键松开
{
      key_saomiao();
  }
你怎么退出这个死循环,让程序执行其下的语句呢?
问题就出在这里。 ...
引用 网友B:

循环调用按键扫描程序,若F键松开,key=0,自动跳出循环,
加这个循环是因为单片机的频率较高,在按键按下的过程中程序可能就运行了n遍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就扫描等待按键松开后再执行下面的程序

网友B:
按键松开,键值为0,那在什么情况才能保存新的键值?把你的按键扫描函数再贴出来看一看。总感觉你的按键扫描有问题。

楼主:
//键盘扫描程序

void key_saomiao()

{

u8 key,temp;

key_add =0; //add清零

/*****************扫描键盘**************/

P3 =0xf0;

temp =P3;

if((temp&0xf0)!=0xf0)

{

delay(100);

temp =P3;

if((temp&0xf0)!=0xf0)

{

P3 =0x0f;

temp =P3|temp;

}

}

switch(temp)

{

/* case 0xee: key =0;break;

case 0xed: key =1;break;

case 0xeb: key =2;break;

case 0xe7: key =3;break;

case 0xde: key =4;break;

case 0xdd: key =5;break;

case 0xdb: key =6;break;

case 0xd7: key =7;break;

case 0xbe: key =8;break;

case 0xbd: key =9;break;

case 0xbb: key =10;break;

case 0xb7: key =11;break;

case 0x7e: key =12;break;

case 0x7d: key =13;break;*/

case 0x7b: /*key =14;*/ key_add =1;break; //若E键按下,key_add置1

case 0x77: key =15;break;

default: key =0;

}

if(15 ==key) //判断F键按下

{

while(key) //等待按键松开

{

key_saomiao();

}

if(++key_num>=4 ) //key_num加1

{

key_num =0;

}

}

}

反转法扫描的键盘,如果是扫描的问题为什么E键就正常,F键就有问题呢?

网友C:
按键是有抖动的
你要考虑连续几次稳定状态的情况下,才认为是真正的按键
模块混乱哦
分层也不清晰

网友C:
哎,道理谁都懂,实现起来又是老毛病

楼主:
if((temp&0xf0)!=0xf0)

{

delay(100);

temp =P3;

这里已经消除抖动了啊~
delay虽然毛病很多,但延时消抖还是没问题的,现在这个程序的问题是E键很正常,F键为什么会出现抖动现象?

网友:
先不说你问的,15行中应该是unsigned int 吧

网友:
27行下面的延时里的a的作用?
为什么不直接使用x?
这样效率会不会降低?

楼主:
先不说你问的,15行中应该是unsigned int 吧
引用 网友D:

  •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前面定义了的

楼主:
27行下面的延时里的a的作用?
为什么不直接使用x?
这样效率会不会降低?
引用 网友D:

这里倒是没注意~
谢谢啦~

网友C:
关于你另外一个贴的定时器不准问题,给你个提示
中断进来的时候,硬件的TH,TL其实还是在不停的往下计数
当程序跑到
TH = xx
TL = xx
的时候,
TH, TL的值并不是0

网友C:
计数器溢出,产生中断,压栈,跳转,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
这些就是定时器的误差

楼主:
计数器溢出,产生中断,压栈,跳转,这些都是需要时间的
这些就是定时器的误差
引用 网友C:

嗯~
单片机定时器不够精确啊~
所以我的下一步就是利用DS1302做时钟,但是这个按键的究竟是错在哪啊?肯定是程序问题,我就是找不出来,麻烦各位大侠讲明白点,不要绕圈子,菜鸟表示亚历山大啊~

网友C:
我是想提示你一下误差产生的原因,让你自己想一下解决方法

网友C:
还是直接给你答案吧
用下面这种写法就可以避免误差
TCNT -= xx
原因你自己想想看

楼主:
TCNT51里没有啊~
百度了一下,没找到具体说明TCNT的,觉得好像是装载定时器初始值的。
我这个程序现在不是定时器的误差,而是出现了键盘抖动,是个错误。
程序又改了一下,再发现F键被按下后就初始化定时器,下面是修改后的代码
/**************************************
                        定时器T0初始化
**************************************/
void        init_T0()
{
        EA  =1;                                                //开中断
        ET0  =1;
        TMOD  =0x01;
        TH0  =-(ms_50/256);                        //装载定时器初始值
        TL0  =-(ms_50%256);
        TR0  =1;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init_T0();
        display();                                        //显示初始时间

        while (1)
        {
                key_saomiao();                        //扫描键盘
                while(key_num)                        //判断时钟是否处于调时状态状态
                {
                        key_chuli();                //调用键盘处理程序
                        count =0;
                                                init_T0();
                }

                if (count>=20)                 //正常走时,每秒更新一次时间
                {
                        count =0;
                        timer();
                }
        }
}
这样可以减小定时器误差,但是F键的抖动依然存在

网友:
就楼上的定时器不准的问题,可以通过反汇编的方式或者仿真来求得从中断到TH和TL重新被赋值所需的时间,相应地,修改定时器初值即可

楼主:
谢谢LS,不过你那只能解决部分问题,版主说的是每次执行按键扫描程序时定时器依旧在计数二产生的误差,只要在执行按键扫描后给定时器重新再付初值就可以避免。
不过因为定时器初值不精确产生的误差会被累积,而这个程序中执行按键扫描产生的误差最大不过50ms,并且每次执行按键扫描程序是都会产生新的误差,且不会被累积

网友E:
值得探讨,.............

网友B:
你的这个矩阵键盘扫描还挺牛X的,用到递归调用。没错,在这个程序里,除了F键,其他键都是正常的。当F键按下松手后,函数递归调用,是一个死循环!所以,F键按下当然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了。
解决方法,在最后的大括号上面加一个语句,防止递归无休止调用:
             .
             .
             .
             key_num =0;
             }
             else  return 0;//函数返回
         }

楼主:
O(∩_∩)O谢谢ls
是递归调用的问题,因为若F不松开函数就一直进行递归调用,没调用一次key_num自加1,所以就出现了类似抖动的现象。
哈哈~想通了~
解决问题去

楼主:
你的这个矩阵键盘扫描还挺牛X的,用到递归调用。没错,在这个程序里,除了F键,其他键都是正常的。当F键按下松手后,函数递归调用,是一个死循环!所以,F键按下当然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了。
解决方法,在最后的大括 ...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你重新编辑的帖子,我把递归调用去掉了,对递归的理解不够啊~
还要继续学C呀~

网友C:
递归?
在51里面玩递归
那是闲得蛋疼了

网友C:
reentrant
神的领域:funk:

网友C:
要高速51
ram够大
懂得函数传参规则
才敢涉水...
51版本的ucos就一堆reentrant

楼主:
吃了亏才知道,递归果然不能乱用啊~

网友F(2013-01-13):
长知识了膜拜@wukuns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