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79F085 查表指令MOVC读不出数据

楼主(2012-07-23):
发现一奇怪现象,我是用C语言编程 有常数表格存放在FLash中,通过指针查表获取数据时读出来全是0,看编译反汇编串口代码正确,就是执行MOVC A @A+DPTR ,DPTR中的地址也是正确的,为什么查表读到A中的数据一直是0呢?

网友A:
编程的时候加密了,读不出来,仔细看看ISP51的说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芯片之前我是加过密,但是我擦除后 加密不就没有了吗,难道擦除不能擦除加密

楼主:
回复 楼主:

因该不是加密的问题,当我程序代码很少时,读出来就没问题,但是我程序代码6K左右是就读出来全是0,但是地址什么都对的,就是查表指令查不到数据

网友A:
你仔细看看编程代码的加密选项,不同加密选项,功能不一样的。
有全部禁止读的,有禁止用户读但是允许工具读的,有禁止在其它扇区读本扇区但是允许在本扇区读本扇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我清除了所有加密还是不行啊

网友B:
不会这样的吧。你怎么清除的?在对话框里面将勾去掉,然后重新下载程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重新焊接一个芯片没有加密还是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中颖单片机的加密位是保存在什么地方的?是不是我程序和加密空间冲突

网友B:
不会冲突的,不是加密位的问题,如果你没有设置加密位,就肯定不会加密,是其他的问题。要不你将程序弄上来(整个项目),我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