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 单火线取电电路 问题

楼主(2012-07-23):
图见附件PDF,是我从一个家用触摸开关电路上画的,有些元件型号不清楚,见谅,明白的应该能看懂的。这个开关可以替换家里的普通灯具开关。能够兼容各种大于5W的灯具如白炽灯、荧光灯、节能灯、LED灯。
疑问:
1、3.3V电源IC是起什么作用?
2、过零触发电路输出端接了2个二极管,下面那个我知道是稳压管,上面那个不知道起什么作用?
3、输出到灯具那里接了2个20M的电阻,300K的电阻 到单片机起什么作用?单片机IO口并没有AD检测功能,只能输出高或者低。

网友A:
这是漏电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