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新手提个问题,在嵌入式c开发中链表用的多吗

楼主(2012-07-23):
由于本人的链表很差劲,所以有点忐忑

网友A:
嵌入式操作系统里,链表用的还是挺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编软件或者驱动呢

网友A:
软件肯定多了,底层的驱动还要会点汇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说链表必须好好学了?至少应该达到何种程度呢

网友A:
初步至少2级C链表和二叉树里随便能编写

网友A:
建议把数据结构认真看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好的。大概了解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