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电路图问几个问题

楼主(2012-07-23):
一、图上一位置那里的L,R,C,D是怎么作用
二、图上二位置那里的R,C,D是什么作用
三、变压器的符号有点不明白,初级还有个出来的绕组

谢谢各位

网友A:
一位置和下面的芯片有关系 二位置应该是做保护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