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电路求教

楼主(2012-07-23):
555电路如附件图。
问题是如果2、6脚上的电容为183.7pF时候,理论计算3脚的输出频率为6747Hz,但是实际测量得到的频率为6098Hz.我测试了160~200pF之间的实际输出频率与理论计算的频率有几百赫兹的差距。请教各位大神,误差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2、6脚接的电容是0.1uF,实际频率和理论计算频率的误差只有1Hz.
是否555不能用pF级的电容?
555为TI的TLC555。

网友A:
漏电的影响吧. 不要用太小的电容, 但可以用小一点的电阻

网友B:
1,用100P以上的电容可以,但是电阻不能太大,
否则流过电容的平均电流可能与漏电流一个级别。
可以用品级好的电容。
2,你确定你的电容没有误差吗。
3,不要试图用这个电路产生稳定而精确的频率,
就算你电阻电容都是高品质的,内部晶体管由于温升也会使频率导致较大的误差

网友C:
楼主可以动手算一下,其实误差只有10%,电容和电阻可以轻易达到这个误差量级,特别怀疑楼主用的是一搬的直插陶瓷电容。

网友D:
PCB分布电容,引脚电容

楼主:
160pF~200pF是湿敏电容的容量变化范围。我校准的时候用一个160pF~200pF的可调电容代替湿敏电容。

楼主:
测试频率的时候,温度恒温在25度,电容在接入电路前用仪器测量了具体的电容值。

网友B:
造成误码差的原因分析
1,漏电。放电端7脚漏电,555输入阻抗不高导致的2.6脚漏电,电容自身的漏电
2,放电时,放电端晶体管饱和导致的一部分电压没有计算在RC放电时间内。
建议楼主接成那种并有二极管的占空比为0.5的方式或者是换成VCO芯片。

网友B:
3,电源电压的波动。
可以通过提高供电电压来改善以上两条,再用稳压管进行稳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