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有滋滋响的声音

楼主(2012-07-23):
请教各位,我的板子驱动液晶,有吱吱响的噪声,电源模块用的是2576-5和2576-12

楼主:
液晶是12V供电的,背板连接到液晶上就有响声,好像是2576-12附近发出的

网友A:
查2576-12/-5 所用的电感
估计是电感使用不恰当,看看规格书,根据电流量,来取电感参数

网友B:
肯定是电感在发声,换个试试吧。

楼主:
是电容选小了,应该是1000uF的,焊接的时候却用了100UF,造成滤波效果不好

网友C:
电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