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tm32f103x 的i2c 必须加上拉电阻才可以用么?

楼主(2012-07-23):
(无正文)

网友A:
内部端口没上拉,一般必须接10K的上拉电阻

网友B:
具体看数据手册,有些内部没上拉,有些有弱上拉。

网友C:
I2C 总线, 稳定可靠的上拉是必须的.

网友D:
I2C 总线, 稳定可靠的上拉是必须的.
引用 网友C:

建议加上上拉电阻

网友E:
必须得加上上拉电阻

楼主:
不加上拉电阻 是否可以用呢?

网友A:
你可以在板子上不焊那两个电阻,试试看

网友F(2012-10-16):
貌似不加上拉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G:
加上拉可以稳定电路,产品数量多了小问题都容易被放大

网友H:
I2C 接口无法主动输出高电平,只有通过外部上拉电阻RP将信号线拉到高电平,因此稳定可靠的上拉是必须的.

网友I:
IIC标准的文档中,IIC是漏极开路的,意味着两个标准IIC接口必须加上拉电阻,将其高电平电压稳定在需要的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