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5电路求教

楼主(2012-07-23):
555电路如附件图。
问题如果2、6脚上电容为183.7pF时候,理论计算3脚的输出频率为6747Hz,但是实际测量得到的频率为6098Hz.我测试了160~200pF之间的实际输出频率与理论计算的频率有几百赫兹的差距。请教各位大神,误差的原因是什么?
如果2、6脚接的电容是0.1uF,实际频率和理论计算频率的误差只有1Hz.
是否555不能用pF级的电容?
555为TI的TLC555。

网友A:
显然实际经验不够,PF是很小的单位了,分布电容的影响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