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PLAB中用PICKIT2烧写PIC16F877A的问题

楼主(2012-07-23):
所用芯片为PIC16F877A, MPLAB中C语言写完程序编译通过后,准备用PICKIT2烧写,出现下面的情况:
Programming Target (2012/7/22
下午 06:22:31)
PKWarn0003: Unexpected device ID: Please verify that a dsPIC30F4011 is correctly installed in the application. (Expected ID = 0x1010000, ID Read = 0xFFAC0000)
Erasing Target
Programming Program Memory (0x0 - 0x43F)
PE Error: Using ICSP
Verifying Program Memory (0x0 - 0x43F)
PE Error: Using ICSP
PK2Error0027: Failed verify (Address = 0x0 - Expected Value 0x40100 - Value Read 0xC0FFC0)
PICkit 2 Read

这是什么原因呢?求教大家-------

网友A:
dsPIC30F4011    ?????

为何是这个?而不是PIC16F877A?你自己查查你设置的芯片型号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搞错了,是先用的PIC16F877A发现不行,后来改用dsPIC30F4011发现也不行,现象是一样的。发帖子时复制了烧写dsPIC30F4011的描述。求教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B:
设置的芯片型号错了吧!在配置,选择设备重新选一下就可以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芯片设置的问题,我后来换了其他的工具就好了,估计是连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