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该如何补线

楼主(2012-07-23):
各位请教个问题,,我画一电路板,,上面有一24位的ADC采集毫伏量,ADC前又加了模拟开关扩展ADC通道,,上面有一430单片机,晶振是3.6864M,,采用4层板,,那么地层是分割好,还是不分割啊?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肯定是分的好啦,但如何分好,就是考验基本功了

网友B:
那不一定的,
建议还是不要分,一片完整的gnd
至于AD的地,你可以在其他层处理

楼主:
楼上大师,,AD地在其它层处理怎么讲啊?

楼主:
我在考虑模拟开关上有A,B脚要接单片机的IO口,,,那这两根线是走在模拟地区域,还是数字地区域?

网友C:
分开好。为了防止模拟电路部分与数字电路部分相互干扰,原则上建议分开,采用星形连接,最后用0欧姆电阻连起来。当然若频率不是很高,也可以不分开的

网友C:
数字信号的高频噪声很大,如果模拟地和数字地混合的话,就会把噪声传到模拟部分,造成干扰。如果分开接地的话,高频噪声可以在电源处通过滤波来隔离掉。但如果两个地混合,就不好滤波了。

网友D:
给大家介绍2个网站
电子发烧友网www.**
,华强集团旗下。成立于2006年,是专业的电子行业门户网站,提供最新电子行业动态和产品信息,分享电子工程师设计经验及技术应用,构建最专业的电子工程师之间的互动交流、学习探讨、经验分享平台。电子发烧友专注于单片机、嵌入式技术、消费电子、半导体技术、EDA技术等领域,目前拥有各种技术文档20万篇。截至2011年6月30日——日均IP突破8万,月PV突破762万,电子发烧友注册会员突破58万并正以3000人/天的速度增长。其中电子工程师及相关技术人员和管理决策人员占据了重要的部分,其中设计开发工程类会员达125588人,而学术研究类会员达121458人
华强pcb网www.hqpcb.com/9
,专业提供电路板打样,快板,批量生产的高科技企业,是深圳华强集团旗下的子公司,拥有雄厚的后备力量,价格质量双优

楼主:
6楼讲,频率不高时可以不分,,,但我看ADI的一份官方资料讲,实验证明频率高了可以不分,,,到时咋办啊,,,

网友E:
一般情况下,最好是分开,避免模拟地和数字地相互串扰......
至于I/O控制信号在那片地上走,由于是数字信号影响不太大,
最好拿地线把这两个信号屏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