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降压电路功耗问题

楼主(2012-07-23):
如图上图电容降压电路,测试此电路的功率时用电流表串入电路中测的电流约56MA左右根据计算56mA*230V=12.88W;可用功率仪测试待机功率为1.3W,为何相差这么多?
另外根据客人要求,待机功率需要小于1W,如果把C1的电容修改小,电流又达不到要求;所以请问,我该如果修改?

经过实测,功耗主要好像消耗在稳压管这里了,单不用稳压管又不行,所以不清楚应该怎么修改?

楼主:
楼主你要理解“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
你的电路就是1.3W,用功率仪器测试

如果你要1w内,建议电容换0.33uf 然后 用24V稳压管

楼主:
我试过用0.33UF的电容,不过功率仍然稍微小于1W,不是很可靠,最主要是改成0.33UF,电流又达不到要求了

楼主:
楼主你要理解“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
你的电路就是1.3W,用功率仪器测试

如果你要1w内,建议电容换0.33uf 然后 用24V稳压管
引用 楼主:

我试过用0.33UF的电容,不过功率仍然稍微小于1W,不是很可靠,最主要是改成0.33UF,电流又达不到要求了,另外我想请教为何要用24V稳压管?因为我这个12V还需要供给其他电路使用的!

网友A:
c2干什么用?跨在那里空耗电

楼主:
c2干什么用?跨在那里空耗电
引用 网友A:

C2是安规要求,实际测试对功率损耗没影响!

网友B:
我感觉也是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问题!测试时候要区分清楚啊!还要看你的电流表的类型及测试原理!

楼主:
我感觉也是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的问题!测试时候要区分清楚啊!还要看你的电流表的类型及测试原理!
引用 网友B:

嗯,我现在是用功率测试仪测试;现在主要是如何在不改变C1的情况下把有功功率给降下来?

网友C:
改成并联开关稳压器降有功
去掉稳压管,整流桥后加一个4148,和TL431 + 8050 + 正反馈电阻网络组成的并联开关稳压电路

楼主:
改成并联开关稳压器降有功
去掉稳压管,整流桥后加一个4148,和TL431 + 8050 + 正反馈电阻网络组成的并联开关稳压电路
引用 网友C:

十分感谢你的回答.请问有没有参考电路?

网友C:
找OnSemi版的TL431 Pdf,里面有个串联开关电源,稍作变形就成了并联开关电源

楼主:
找OnSemi版的TL431 Pdf,里面有个串联开关电源,稍作变形就成了并联开关电源
引用 网友C:

这样的话,如果不用那个稳压管,整流后的电压可能很高,那TL431能承受的了这么高的电压冲击吗?

楼主:
找OnSemi版的TL431 Pdf,里面有个串联开关电源,稍作变形就成了并联开关电源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这样吗?如下图,就是不知道这样的话,整流出来会很高的电压,这样的电路能不能承受的!

网友C:
原图来了,这是串联开关电源。去掉电感,开关管下地,加多个二极管,修改得到正反馈,并联开关电源,具体电路就不要难为俺,差不多10年不画了,操作忘光了

楼主:
原图来了,这是串联开关电源。去掉电感,开关管下地,加多个二极管,修改得到正反馈,并联开关电源,具体电路就不要难为俺,差不多10年不画了,操作忘光了 ...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明白你的意思,我现在的疑问是这样的电路能经的起高电压的冲击吗?因为电容降压后的电压也是很高的

网友D:
稳压管换成24伏 再加个78l12就ok了

楼主:
稳压管换成24伏 再加个78l12就ok了
引用 网友D:

好的,谢谢,我会试试!

楼主:
楼主你要理解“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
你的电路就是1.3W,用功率仪器测试

如果你要1w内,建议电容换0.33uf 然后 用24V稳压管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1.3W是如何计算的?

网友E:
只需要+5V时:

需要+12V和+5V时:(只需要+5V,但要求比较高时也可以按此图,但稳压管改成7V5)

网友F:
都扯淡,7805自身的耗电就是6MA左右和至少2V压差,换个自身耗散小的LDO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尝试把把R29断开,测试功耗都有1.3W

楼主:
只需要+5V时:
需要+12V和+5V时:(只需要+5V,但要求比较高时也可以按此图,但稳压管改成7V5)
引用 网友E:

好的,我实际测试试试,谢谢!

网友G:
刚才没有写哪一楼的。

阻容降压我用过很多了。我认同上面那个兄台的电路第20楼的那个图。你可以学习下。,你输入的地方不对。那个稳压管接的位置不行。你稳压管接这个地方,正负半周都在消耗电能。你要接到桥后面去。建议你搜索阻容降压电路,看下标准的电路是什么样的。

楼主:
阻容降压我用过很多了。我认同上面那个兄台的电路第20楼的那个图。你可以学习下。,你输入的地方不对。那个稳压管接的位置不行。你稳压管接这个地方,正负半周都在消耗电能。你要接到桥后面去。建议你搜索阻容降压电 ...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路本来是一个瑞士客人的产品上的电路,产品都已经正常生产了几年了,原本是他们自己的工程师设计的;由于今年年底开始,欧洲新的标准要求此类产品功耗需要小于1W,才需要修改;但欧洲那边原来的工程师也不在那边了,所以客人要求我们修改;

网友E:
如果集电极串联个100Ω/1W的电阻就更好了,可以降低三极管的功耗。那么三极管可以用8050了

网友H:
如果舍得多一点点成本,建议使用非隔离的开关电源,用电感不用变压器的那种。。。。

网友C:
按一楼图参数计算,经474电容的交流电流不会超过35mA,12V x 0.035A = 0.42W,乘根号二也到不了1W,LZ再仔细查查WT吧,是不是功率计问题?LZ测的56mA估计是因为电流波形非正弦波吧,或者降压电容是684?

网友G:
回复 楼主:

我想你要这样子,把你的这个整流桥放到你的稳压管前端,先整流,再稳压。然后稳压管接在那个电阻后面。这样又可以小一点功耗。你看这样对不对。

楼主:
按一楼图参数计算,经474电容的交流电流不会超过35mA,12V x 0.035A = 0.42W,乘根号二也到不了1W,LZ再仔细查查WT吧,是不是功率计问题?LZ测的56mA估计是因为电流波形非正弦波吧,或者降压电容是684? ...
引用 网友C:

这不可能吧?用几台精密的功率测试仪都是一样的结果,电容确认一定是474;

楼主:
如果舍得多一点点成本,建议使用非隔离的开关电源,用电感不用变压器的那种。。。。
引用 网友H:

此方式在考虑中,已经用过此办法;肯定能行;关键这两个成本相差太远了;不到不得以的情况,不想用此办法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想你要这样子,把你的这个整流桥放到你的稳压管前端,先整流,再稳压。然后稳压管接在那个电阻后面。这样又可以小一点功耗。你看这样对不对。 ...
引用 网友G:

这个我会试试,谢谢!试过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E:
29楼眼睛有问题,人家可是两个474并联哦!

楼主:
29楼眼睛有问题,人家可是两个474并联哦!
引用 网友E:

C2对功耗几乎没任何影响;

网友E:
C2对功耗几乎没任何影响;
引用 楼主:

没说C2有影响,是告诉29楼:C1是两个474并联。

网友C:
LZ标的是 X2 安规电容,不是两个并联 乘以2。

关于“用几台精密的功率测试仪都是一样的结果,电容确认一定是474”
  个人私下建议用47K 1W电阻当交流220V负载来试验一下你的“几台精密的功率测试仪”,再在47K上并联一到两个474再测试下?

楼主:
LZ标的是 X2 安规电容,不是两个并联 乘以2。

关于“用几台精密的功率测试仪都是一样的结果,电容确认一定是474”
  个人私下建议用47K 1W电阻当交流220V负载来试验一下你的“几台精密的功率测试仪”,再在47K上并 ...
引用 网友C:

奇怪,为何你们怀疑是仪器测试的问题?这个产品已经生产多年;是因为年底前欧洲要求类似的产品待机功耗不能大于1W;产品在认证机构的实验室测试也是1.3W左右的功耗;我们自己的几台精密仪器测试同样也是1.3W的功耗;如果说我们的仪器有偏差,也不应该偏差这么大;再说实验室的仪器不应该有怀疑吧?而且本人也拿我们的产品到我们的一家港资加工厂的仪器上也测试过了,结果都是一样;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呵呵,是我没看仔细。:handshake 那这个结果就不可以理解了。:o

楼主:
回复 楼主:
请我你这个1.3W是怎么算的呢?

网友I:
这个帖子看着也很会舒服啊.

楼主:
大家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楼主:
看来这问题没解决,帖子就要沉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J:
使用穩壓管TL783C,可上網查資料,使用很簡單類似LM317原理。

网友J:
附件是TL783C PDF資料。

楼主:
使用穩壓管TL783C,可上網查資料,使用很簡單類似LM317原理。
引用 网友J:

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使用TL783C改善这个电路功率?

网友K:
    本来我决定不会在社区回任何帖子了,但是看了你的帖子,我告诉自己这个帖子是一定要回的!这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好贴啊!苍天有眼啊,让我在优生之年得以观得 如此精彩绝伦的帖子!楼主的话真如"大音希声扫阴翳",犹如"拨开云雾见青天",使我等网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晴天霹雳,醍醐灌顶或许不足以形容大师**的万一;巫山行云,长江流水更难以比拟大师的文才!黄钟大吕,振聋发聩!你烛照天下,明见**;雨露苍生,泽被万方!透过你深邃的文字,我仿佛看到了你鹰视狼顾,龙行虎步的伟岸英姿;生殖器疱疹危害 前列腺疾病的危害 前列腺疾病成都治疗 生殖器疱疹治疗 生殖器疱疹预防 特异性皮炎仿佛看到了你手执如椽大笔,写天下**的智慧神态;仿佛看见了你按剑四顾,江山无数的英武气概!楼主,你说的多好啊!我在社区打滚这么多年,所谓阅人无数,见怪不怪了,但一看到楼主的气势,我就觉得楼主同在社区里灌水的那帮小混蛋有着本质的差别,那忧郁的语调,那熟悉的签名,还有字里行间高屋建瓴的辞藻.没用的,楼主,就算你怎么换马甲都是没有用的,你的亿万拥戴者早已经把你认出来了,你一定就是传说中的最强id!

楼主:
    本来我决定不会在社区回任何帖子了,但是看了你的帖子,我告诉自己这个帖子是一定要回的!这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好贴啊!苍天有眼啊,让我在优生之年得以观得 如此精彩绝伦的帖子!楼主的话真如"大音希声扫阴翳",犹如"拨 ...
引用 网友K:

唉!

网友C:
唉,建议已经提了,你不了了之,俺也只好不了了之的嘛。
容性电流计算公式: I=2πfCU  = 2 x pi x 50(Hz) x 0.47(uF) x 220(~V) .= 32.48(~mA)。也就是说即使474 短接在220Vac上最多也只有32.48mA电流,串联阻容降压有负载的情况下回路电流不会超过此值。有功功耗会超过这个电流所能提供的吗?...... 不信仪表不行,尽信仪表就教条了点。1L电路有功不会超过1W,放心吧。

网友:
自己刚迈入电子plc工程这一领域压力好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