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51单片机,谢谢!

楼主(2012-07-23):
要做个项目,需要用到4路串口通讯,带AD采样,至少8路,12位,且可测量差分信号,有可编程检测窗口,能产生电压比较中断的。外部中断4路。
最好是51型号的,或是增强型,谢谢!

网友A:
4路串口,有直接集成在单片机上的吗?需要扩展吧!
如果有,给我个型号。
关注中!

网友B:
没有见过带4个串口的单片机。

网友C:
典型的不懂行情

网友C:
ARM核的有4个个串口

网友D:
自行车当火箭使啊

网友E:
哎 和我面临同样的瓶颈啊!你的这个要求常规51很难了,除非扩展一堆外围。到了换 "核" 的时候了。
我上次是这样处理的,使用2片双串口的芯片,自己搭建通讯协议(仿SPI外加中断)来相互交换数据。
分析外设的实际需求,把纯发送的和纯接收的共用一个串口。
项目是完成了,但是中间的滋味真不好受,可以说是最近几年最失败的规划。
中间曾经尝试过用485来扩展,但是涉及到人机界面的时候一样不舒服。
30公里的路程“自行车”是可以到达,但是选择“汽车”更加明智,起码“摩托车”也好很多啊。

网友F:
4路串口的话搭载外设吧,用CD4052和串口芯片组合使用

网友G:
据说STC正在设计4串口的MCU,问了,目前还没有样品

网友A:
51内核的,有点难以满足你的要求:
1、串口,一般有2个,你需要加扩展芯片扩展。
2、AD,8路没有问题,但是,一般是10位的,单端输入,没有差分的。你需要外接一个AD芯片,通过电子开关循环检测8路模拟量。
3、有带内部比较器的。
4、外部中断有5个的。
以上,或者你选用其它内核的单片机。

楼主:
原来用的C8051F 系列的片子,就是串口只有2个,其他功能都满足。

楼主(2012-09-28):
用GM8123扩展串口,结帖!

网友H:
只能用arm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