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tel元件库的相关问题

楼主:
本人刚刚装了pretel,要添加原件库,但是如图要一个个的添加,点了半天的鼠标,手都酸了,还只是添加了一半,所以想请教各位大神有没有快捷一点的方法,比如把这些元件库,直接复制到XXXX文件夹,就可以了,而不要这个一个个添加

网友A(2012-07-23):
自己根据需要建库,打开软件在库列表中一般会默认加载一个库,根据需要复制粘贴元器件到自己的库中进行修改为合适自己的。想从软件自带的库找自己的需要的元器件就得知道他的命名规则搜索,不是一般的麻烦。

网友B:
没必要都添加吧
用到时再添加啊
一般只添加一个常用库吧

网友A:
都是做自己的库,自己用到元器件也就几个。

网友C:
兄弟看这里了::lol

楼主:
你这是哪个版本的?跟我的不同额

网友D:
用哪个,就添加哪个。不用全部添加进去。

网友E:
用哪个就添加哪一个,高得多了反而乱了

网友F:
庫裡大多元件用不到,還是自己建庫劃封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