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版主给个作业(希望和我一样的新手一起来做)

楼主(2012-07-23):
我是个新手,现在在学习PIC(16f877a)系列单片机,用C语言PICC汇编.请求版主给个作业,帮助新手成长,谢谢.

已经会的模块:
普通IO应用.
AD应用.
中断应用.
计时器应用.

也希望和我一样的新手一起来做,一起讨论,一起成长.

楼主:
哪位版主如果能长期跟进此贴就好了.我会在每周六晚上交作业.在此先行谢过.作业中可以包含我没有学过的模块,我会在完成作业过程中自学或者及时请教.

网友A:
数字钟,带万年历。

楼主:
版主能回复好高兴,数字钟用什么显示?1602显示吗?需要按键调节吗?(或者具体设计那些功能?)

网友A:
128*64来显示,可以用2-5个按钮来调整,也可以研究电波钟或者挂个GPS,就直接免设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1.我手上现在只有1602,我想,就用1602显示两行,一行显示时间,一行显示年月日,不知可否?
2.另外,还有个问题请教,我遇到台设备.一个机械开关控制220V电磁阀,电磁阀前面并联个6微法电容.
想问一下,这个电容有用吗?用RC电路(就是接触器线圈并联那种)代替可以不?

楼主:
因为我想,接触器线圈是感性负载,而电磁阀也是感性负载,所以想用RC电路代替6微法电容?不知是否可以?

网友A:
回复 网友A:
1.我手上现在只有1602,我想,就用1602显示两行,一行显示时间,一行显示年月日,不知可否?
2.另外,还有个问题请教,我遇到台设备.一个机械开关控制220V电磁阀,电磁阀前面并联个6微法电容.
想问一下,这个电容 ...
引用 楼主:

功率因数补偿,不可以替代。

网友B:
楼上,应该不是那个应该是吸收电容吧?不是功率因数补偿吧?

网友C:
因为我想,接触器线圈是感性负载,而电磁阀也是感性负载,所以想用RC电路代替6微法电容?不知是否可以?
引用 楼主:

电容是容性负载吧

网友D:
这个提议不错

网友A:
220V的交流电磁铁,应该不是吸收,因为没有必要,而且这么大的容量。

楼主:
回复 网友D:
哪个提议?是指RC吸收电路代替6微法电容的提议吗?
今天下午,我用RC吸收电路代替了电容,结果发现电磁阀会有噪音,估计是RC电路震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