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管肖特基二极管 正向压降怎么算

楼主(2012-07-23):
请教一下大家如图,Maximum forward voltage drop per leg 40A 时是0.36V。 这个per leg是每个引脚的意思?是不是两个管的正向压降就是0.36V*2 了?

网友A:
每个二极管
正向压降就是0.36V

网友B:
是在不明白  加个小电压 穿个小电阻试试。。。。

楼主:
谢谢。再请教一下,封装在一起的两个肖特基二极管能否并联使用? 用在开关电源输出上。例如:85CNQ015。

网友A:
基本大家都在并联使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最好别并联

网友D:
能并联,最好别直接并联

网友E(2012-11-28):
并联使用,是单个二极管的压降吧。

网友F(2013-10-03):
引用 网友D:
能并联,最好别直接并联

为啥最好别并联?

二极管Vf的不一致性会导致不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