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行博士老板问我设计电路的精度问题

楼主(2012-07-23):
小弟是个菜鸟,在二姨家是一直潜水膜拜学习着。最近公司有个交叉学科的项目,涉及到化学机械电子,我和一个同事负责电子这块,这块比较简单,就是对微弱信号(5uA左右)的采集和处理,我们用运放搭了I/V转换,二阶低通滤波,电压跟随,最后把信号送到单片机内部12位AD,这就是我负责的大部分内容了(似乎简单了些,让大侠见笑了)。
在项目会议上外行的老板就提出了问题,我们电子这块怎么保证精度的,也就是说你们设计的这些凭什么是最合适最恰当的,当然我们会说“器件的考虑啊,经典的设计思路 啊,滤波前后的效果啊。。。。。。”但老板就说要我们拿出数据说话或者有个标准的仪器来校准你的设计,这一下懵了。。。。。
小弟十足是个新手,希望有经验的前辈不吝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A:
他说的没错。。没有较准仪吗。。或者你们以什么标准来较准这个信号的了。。。

网友B:
我也一直疑惑这一点,同样求学习,如何理论上得到所设计电路的精度误差。

网友C:
5uA信号可以简单用2.5V稳压源串220K固定电阻 + 220K可调电阻、微安表提供,校准仪表就是合适的微安表
如果准度要求比较高,考虑的东西就多了

网友D:
外行的人,提的问题还是内行的,这就是普遍的科学原理。
你要做一个东西,自然要考虑如何校准,如何测试。

网友:
校准在运放反馈端加个可调电阻。用来校准你看如何。前提是你要有个标准仪器,来帮你校准。否则你怎么做?除非你是神.

在精密的东西也还是有误差的,累积在一起可就不是一个小的误差了。

楼主:
谢谢楼上前辈们的热心回答,其实这个问题简单点表述就是:微弱直流信号(传感器出来的,频率几赫兹而已)---->单片机AD值,这个过程电路的精度是多少。
整个过程下来似乎没找到什么校准的仪器和方法,我们试过在单片机(内部带AD)前端接万用表,然后换算成AD值与单片机最终显示的AD比较(当然这只校准了一部分,而且与用的万用表精度关联,我们用的是安捷伦的最小可以测到0.1mV)。
现在项目细致的指标没有,只有整个系统的精度指标,我都不知道要做到什么精度才是合理的。初出茅庐,很多不懂,望大家帮忙。。。。。

网友E:
说明你们老板不外行,是你还没入行,工程设计都是这样的,写写算算才能给出指标。精度到什么程度,要看你应用的需求,比如你要测10V电压,基本的精度就是1V

楼主:
8# NE5532 谢谢版主大人给的提醒,我会加强在这方面的学习。
由于项目是老板自己的想法,他只在最终系统精度上给出了<15%,而这其中包括机械精度和化学精度,那如何去确定电路设计这块的精度呢?
ps:我们团队临时组建,核心牛人没有,设计经验也都少,在摸索前进。望版主给点建议,或许您的一点建议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快快成长起来,。。。。:)

网友E:
我的建议就是,搞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任何数据有依据,不是谁想做什么就是什么的,你非要把精度做到ppm级别也可以,拿钱来换就是了。

网友F:
通过详细的误差分析之后,你就可以得到你所设计的电路的精度指标(准确度、线性度、不确定度等),如果都得等到实际电路来检测,有点迟了。

网友G:
就是要看你设计的标准时什么。。。
你得拉出来给他看看

网友H:
说一点你参考,不一定对,权当抛砖引玉吧~!

考虑最坏情况:
12位ADC理想误差 0.0244%,假设DNL≤1LSB无失码,低频应用看INL  比如2LSB,则减1位,误差0.048%,这个不能校正
假设ADC失调5mV,参考电压2.5V,动态范围去掉8~9LSB,综合考虑增益误差,假设都校正后动态范围总丢掉20个LSB。
再假设增益误差漂移25ppm/摄氏度,40度温升,,40*25/1000000 = 0.1%,这个不能校正
假设信号接近直流,SINAD接近理论最大值,不造成误差。
设内部参考电压漂移25ppm/摄氏度,温升40度,误差25*40/1000000 = 0.1%,这个很难校正。
设参考电压噪声500uVpp,则误差=0.02%,这个不能校正。
ADC部分总误差约为0.1%+0.1%++0.02%+0.048% = 0.268%,分辨率:2.5V/(4096-20) = 0.61mV。

再算前端放大器,主要还是偏置、失调、噪声、温飘指标,当然电阻引起的噪声、漂移也要计算进去,
最前面是传感器,当然也有误差。

计算是简单的,要尤其注意前端放大电路的、电源、以及PCB的设计,否则,你的信号一下就被淹没在噪声里了。

你可以慢慢算。

网友I:
理论是用来指导实践的,
但是也不能盲目的相信理论,
理论,理想的结论,总会有你想不到的意外
涉及到风险失效模型分析的话……越是外行,提的问题越是容易被内行忽略掉……

楼主:
通过二姨家xielintian和楼上众位的释疑,我顿时明白了很多(这几天好好消化一下,呵),大家的这种点拨最让我们年轻电子工程师受益,非常感谢!!:victory:

网友J: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可以断言,你们博士老板或许对LZ做的这一块是外行,但经典的管理操作思路却是内行,是包医百病的良药。

网友K:
是的,这个老板对产品开发管理在行
根据你的责任,必须通过13楼的计算或同类电路指标说明来做设计。
在适当阶段,还应通过某种测试来验证是否满足设计任务的要求。

网友L:
楼上的都清楚,外行的不是你老板。

网友M:
确实是需要实在的计算

网友:
你老板还真不是外行,能提出精度这个问题不简单啊,对于做计量仪表这一行来说,要想测准5uA的信号,需要很精确的计算,包括元器件的选用,电阻的精度要控制在多少,温度系数要控制在多少ppm以内,否则当温度变化时你的计量或者测量就不准了。博士的习惯都是凡事都要有理论依据。

网友N:
很好,很不错
顶了

网友B:
最想知道如何去定量的计算,同求撒~~~

网友O:
他说的没错没有较准仪吗

网友P:
学习~~~
还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呢~(做数字电路,一起考虑的都是丢包啥啥的。。。)

网友Q:
产品设计阶段需要计算各参数进行元件选型,产品验收时就需要专门的校准仪器来进行测量,一般校准仪器需要是产品要求指标的4倍以上,就像某个电压参数要求千分之五的话,校准仪器的精度至少要千分之一左右

网友R:
其实你应该买本化学分析的书看看。校准不一定用仪器的,有时一个天平一个量杯就够了。

网友S:
可以:
15%=(机械精度的平方+化学精度的平方)的开方

网友T:
能夠爬上老板的位置,都不会是太菜的

网友U:
对于一个项目,数据、图标这些是必须的,这些是你将来产品的佐证。
打个比方:你的产品做出来,如何验证你的产品是正确的。
通过数据及其精度来验证时最合适的了。

网友V:
做工程,做产品  就该按工程思想来  拿出真实的数据来证明  呵呵

楼主:
呵呵,各位说得基本一个道理,受教了。查阅了了一些资料,发现真的理论计算电路的精度需要考虑很多,而且有些干扰因素在计算时不是那么确定,哪些该舍哪些该要,自己不是很明白(虽然自己设计的电路,但感觉自己无非是在堆砌),没有领悟到那么深。
想问所谓的工程里的写写算算是粗略的还记精确的?计算误差的方法也有很多,哪些适合呢?器件的指标有很多,不同的电路类型造成的误差也不一样,感觉好复杂啊,理不出一条简易快速好用的思路。。。。。

网友W:
老板不一定要知道怎么去做,只要知道怎么去评判就行了

网友X:
且不论他是否懂,反正是他提要求你提条件。比如要数据你让他买仪器。有时老大就是
胡乱诈你一下让你破绽而已。找些刑侦审讯的书来看就知道其中奥妙了

楼主:
38# ups888 谢谢好意,不过老板的为人和思维方式应该没问题,这点我信得过。呵呵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的指点,这几天也看了些相关书籍,包括TI的应用手册和ADI的一些应用笔记,初步认识了一些。就此结贴吧(不能总占着资源吧,呵),最后还是要谢谢给我指导的前辈!:)

网友Y:
老板内行啊!
uA级的信号,I/V转换的误差就够大了,运放的失调电压也不容忽视了,各种元器件的温漂也要考虑。老板要求15%的精度还是靠谱的。
至于AD的精度,在这个应用中基本不用考虑了,甚至8位的也可以了。

楼主:
41# cjseng 嗯,有道理,我们选了ADI的一块运放,AD8607,最大22nV的噪声,失调电压最大50uV,电阻就用0.1%的高精密的电阻,这一块初步估算精度在1%左右。另外准备买一块精度高点的万用表用于对照测量,现在的这块表最低就能测0.1mV,0.1uA,精度不知道多少。不知这样考虑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