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分析下下面的开关作用

楼主(2012-07-23):
file:///C:/Users/Jack/Desktop

网友A:
应该是控制(调节)电容值,从而调节延时参数

楼主:
2# joyme 如果S3没有按下的话 后面的S4 S5 S6能起作用吗?

网友B:
四个按键全部按下,会发生什么呢?

网友C:
延时电路或者增压电路  通过电容充放电原理

网友D:
如果S3、S4、S1、S5断开,则通过R21给C18充电。
打开S3,则通过R21给C18并联C19充电。
如果S3不打开,则其它开关打开没用。

这电路设计的真是啊。不好!

网友E:
像是调节振荡频率,4个开关都闭合所有电容被短路,不振荡;打开s5,电容全接入,振荡频率最低;依次打开s1、s4、s3频率成倍数升高;反之则降低

楼主:
6# shell.albert 这个电路是这么设计的 怎么个不好 在什么地方 会产生什么问题 求详解!

楼主:
6# shell.albert 不好在什么地方? 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求详解!

网友F:
楼主应该多提供些信息,否则大家只能是盲人摸象。解决不了问题。

楼主:
13# @三月天 六楼的解说和我们设计思路差不多 但我不知这个电路有什么问题 你需要什么信息啊?

网友G:
开关电容?

楼主:
15# coody 那些按键确实是开关的作用 电容作用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H:
只给一部分电路图,看不明白,也不知道你这个量是接到什么地方的,让人怎么分析呢,人家只能按照自己的意思回答你问题啦。

楼主:
17# huaizhi1985 接到了430的一个管脚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