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仿真软件的错误

楼主(2012-07-23):
我用Keil 模拟仿真:
uchar i;
ulong SN,SN_MEM;
如果程序是这样的赋值语句。
SN=70000;   这时鼠标点在SN上显示 SN=0x00011170   ;用计算器也是此值。

但是如果程序是这样
i=7 ;
SN=i*10000;   这时鼠标点在SN上显示 SN=0x00001170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那位老兄能帮我解答一下。

网友A:
SN=i*10000L就可以了。
    这是因为keil C 的常数缺省类型是整数int.
      按照C 语言类型装换规则   uchar*int  时, uchar应转换成int,且结果为int, 此时高位被丢弃。
                             ulong=int 时,  int转换成ulong.

网友B:
不要动不动就怀疑这有问题,那有问题,
多怀疑怀疑自己的程序

网友C:
注意数据类型,一个好的习惯是加上强制转换。
SN = ((ulong)i )* ((ulong)10000);

网友D:
不是很懂程序,来学习下!

楼主:
多谢 “不起眼” 和 “dlyt_test001”。: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