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管问题求解

楼主(2012-07-23):
复合管参数是怎么计算的
为什么不管我怎么调R1和R2,Q2都不能饱和呢

网友A:
已经饱和导通了,Q2的VCE是Q1的VCE+0.7V左右。

楼主:
Q2好像不能饱和吧
Ic=βIb依然成立
PS:这里用的是理想模型,β=100

网友A:
看你对饱和导通概念的理解了。
实际上已经饱和,电压不可能再低了,否则前面一个管子截止,就没有驱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