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电路求救

楼主(2012-07-23):
各位大侠,小弟有一电路请教,如图。
请问
1、輸入信号为5伏时Q1、Q2的状态?
2、輸入信号为0伏时Q1、Q2的状态?
3、輸出波形?
4、电路起什么作用?

网友A:
元器件没有参数,没法分析。

网友B:
你那Q1是当二极管用吗?

楼主:
别人的图,我整不明白,电流放大吗?

网友C:
不是你整不明白别人的图。
而是你不懂NPN、PNP的管子的管脚名称和画法。

楼主:
管子的型号标出来了

网友D:
Q1集射极画反了吧。。。。

网友E:
这个图有意思。

网友F:
咋就没看清这个图呢?.......

网友G:
参数都没有。。。
我觉得这个电路out端输出也应该是一个方波电路吧。输入5V时,输出0V。输入0V时候输出5V

网友H:
疑问: Vcc对应多少V?
您这个图缺参数哦~

网友I:
你这图行不行啊

网友J:
看不懂,可以在提供规范点的电路图吗?
另外说明下,验证码闪眼。

网友K:
我承认,我水平低,看不来这个图有什么功能。

网友L:
图有问题吧

网友M:
我承认我看不懂Q2

网友N:
三极管是“对称”的,非要工作也是可以的,只是放大倍数低得离谱了。
楼上还是恶补一下电子基础吧。

网友M:
暂不讨论这图。楼上,三极管是对称的吗?

网友N:
你的电路,看成这样就能工作了。当然电阻的大小就另说了。

网友O:
看不懂  图应该有问题吧

网友P(2014-05-16):
可以工作,三极管都工作在倒置状态

网友Q:
再把封装图反过来画就可以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