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源做负载问题

楼主(2012-07-23):
用电流源给放大电路集电极做负载,静态时,IC是由电流源决定,那意思是说IB不管多大都都没有IC=beta倍IB?

网友A:
正常时,电流源=IC=beta倍IB。这是由基尔霍夫定律规定的
那么只能是:要么电流源不理想,要么beta值不恒定
比如,在0~∞范围改变Ib的值(设为理想电流源),会出现:
1.因饱和,beta值大幅降低,甚至小于1;
2.因击穿,“beta”已经没有了意义。

网友B(2013-02-26):
电流源电路中静态工作点确定的时候,Ib是根据IC来确定的。

网友C:
如果IC不等于beta倍IB,说明是饱和或截止了。

网友D:
当电流源做负载的话,IC是恒定了,但是VCE是变化的。另外IB不能太小,如果太小,IC也不会到导通的。

网友E:
可以等效成两个恒流源串联,这样搞会出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