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这个电路是怎么把电流转换成电压的

楼主(2012-07-23):
问问这个电路是怎么把电流转换成电压的,输入大概是UA级的 输入能出来V级电压 怎么也看不明白回路在哪里?求大侠帮忙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

网友A:
反向放大,输出是输入电流剩以R3//C5。

网友B:
典型的放大电路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解释一下电流回路吗  找不到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流不是应该从电流源的正端流出再流会负端吗?但是电流源的负端和班子的地没有共在仪器呀,回路在哪里呀?

网友C:
信号源默认接地的吧,正相是采集的R4两端的电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