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KPSRAM的用途

楼主(2012-07-23):
BKPSRAM手册上说,是一个4KB掉电内容保存区?
那么在实际使用中,可以用来干什么。
可以用来代替铁电存储器吗?

网友A:
你需要用电池来维持内容的。。。

网友B:
SRAM一般性质决定还是要上电的

楼主:
因为要使用RTC做日历。
所以是带电池的。
现在我用了一个铁电是2KB的。
BKPSRAM有4KB,从数据大小上是可以替换的。
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问题,所以来咨询下各位大侠。

楼主:
版主指点下,它可靠吗。
一般可以用来干什么。
谢谢!!

网友C:
铁电的擦写次数理论上是无数次的,建议用铁电的吧

楼主:
铁电的擦写次数理论上是无数次的,建议用铁电的吧
引用 网友C:

BKPSRAM擦写难道有次数限制?????

网友D:
BKPSRAM不应该有次数限制,他应该和cpu的SRAM一样吧,应该只是供电方式不同。

网友D:
更本不是想象中的SRAM!!
The 4-Kbyte backup SRAM is an EEPROM-like area.It can be used to store data which need to be retained in VBAT and standby mode.This memory area is disabled to minimize power consumption (see Section 2.2.18: Low-power modes). It can be enabled by software.

楼主:
更本不是想象中的SRAM!!
The 4-Kbyte backup SRAM is an EEPROM-like area.It can be used to store data which need to be retained in VBAT and standby mode.This memory area is disabled to minimize power c ...
引用 网友D:

谢谢,那么是在多嘴问一句是否可以代替EEPROM.
我设备上也有一个EEPROM保存配置信息的,可以通过BKPSRAM替换吗??
大家对中个一般是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