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以太网的通信

楼主(2012-07-23):
我想用51单片机配合RTL8019as芯片或者ENC28J60芯片实现以太网通信,在网上查了下,没看到说具体应用和效果的资料。请问具体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比如说:我利用51+RTL8019/ENC28J60连接到一个路由器,那么其他连接到这个路由器的电脑或者手机能不能通过一个网站页面或者软件来进行它们之间的通信呢?
      谢谢各位给我一些指点。

网友A:
回复 楼主:
51+8019在TCP/IP协议的支持下,设置好MAC地址和分配了IP地址,可以实现简单的嵌入式WEB服务器,其它电脑可以通过IP访问你实现的网页...

网友B:
这是可以的。参看一下十几年前国外的一个开源设计。最早是用AVR做的WEB服务器,后来又扩展到32位单片机,然后是ARM,功能差不多。

http://www.ethernut.d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51单片机来实现的话,是不是说这个网页不能过于复杂呢?(是不是只能显示文字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苟且过了4级的英语水平是个硬伤.......如果我用51单片机来做的话,可以做出什么样的效果呢?

网友C:
保证可以PING的通,延时比较大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能PING通吗?那如果我要做一些网页的操作什么的能行么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51单片机来实现的话,是不是说这个网页不能过于复杂呢?(是不是只能显示文字什么的?)
引用 楼主:

不光文字,加上按钮也是可以的

网友D:
要把TCP/IP协议放进去,你的ROM空间要足够大,RAM空间也要求不小。
如果用51内核的,要仔细考虑一下。
这个东东一般要用32位单片机来做,会省力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速度和稳定怎么样呢?比如说我要用电脑访问这个网页,然后点击一些按钮去操作这个单片机。能做到比较快并且稳定吗?(谢谢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概对ram和rom有个怎么样的需求呢?

楼主:
我现在很关心的是:51单片机到底能否完成这个通信的工作呢?(能搭建一个静态的网页,用电脑可以访问,并且有按钮可以控制单片机)51的rom和ram够吗?完成这个任务之后,单片机是否还有“力气”去干别的事情呢?谢谢大家给我指点了

楼主:
诶.....沉了算了,还是自己慢慢解决吧......

网友B:
你点开一个路由器的WEB页面,它能干的,你都可以试着去想象,这就是一个单片机(没说是51啊)实现WEB的很好样板。

最基本的,要实现TCP/IP,以及HTTP协议。在HTTP上弄个WEB页,就没什么难的了。

FLASH最低要128K,RAM至少几K。其实这些都有现成的协议,移植一下就可以了。如果LZ一定选51,也要那张扩展之后的什么060之类的,当年用AVR实现过,玩玩也就扔了。

网友E(2013-04-09):
128kflash?,avr中只有最高档的mega128,没必要这么高要求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