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PGA能配置为其提供时钟的芯片么?

楼主(2012-07-23):
在做一个数字中频电路,主要是测试板用,功能较为简单。现在板上的AD,DA以及时钟芯片都需要配置后才能正常工作。能用FPGA做主配置芯片,上电后FPGA先通过一个晶振配置时钟芯片,AD芯片和DA芯片,然后在利用时钟芯片提供的差分时钟进行工作。可行么?

网友A:
可以这样,你FPGA有两个时钟,一个是普通的,一个是转用ADC差分,上电后,依靠普通时钟的部分工作起来配置差分时钟,和ADC,然后ADC用差分时钟工作

网友B:
可以这样,你FPGA有两个时钟,一个是普通的,一个是转用ADC差分,上电后,依靠普通时钟的部分工作起来配置差分时钟,和ADC,然后ADC用差分时钟工作
引用 网友A:
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就是上电后先用晶振提供的时钟对差分时钟芯片,ADC,DAC进行配置。然后再用配置好的时钟芯片输出的差分时钟做工作时钟,屏蔽掉晶振的时钟。是这个意思吧!
在具体工作中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晶振时钟也是通过全局时钟管脚引入吗?
时钟芯片输出的差分时钟开始工作后需要屏蔽采用晶振时钟工作的模块么?

网友C:
时钟可以屏蔽码?

网友C:
FPGA给两路的ADC供时钟?

网友B:
为什么要屏蔽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说法的问题吧。给ADC,DAC进行配置后就那个相关模块就不工作了啊!除非再次重新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