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电源放大

楼主(2012-07-23):
输入峰峰值200mv输出2.5v

楼主:
单电源同相放大,两级都是放大10倍,但是输入第二级有衰减,不知道为什么,第一级用的vfa放大器,第二级用的cfa放大器。。分别是opa820,ths3091

网友A:
输入信号的频率是多少?
200mV放大125倍,如果输入信号频率低的话单级就可以实现了

楼主:
输入的频率用的还不是很大的,10k,我想做的是高速的放大器,需要到10M,用10M的衰减更多。

网友B:
输入信号的频率是多少?
200mV放大125倍,如果输入信号频率低的话单级就可以实现了
引用 网友A:

放大125倍的话。200mV×125=25V了
输入200mV的峰峰值,输出变成2.5V,一般的运放应该可以实现的吧。

网友A:
;P见笑了,少打一个小数点

楼主: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我问的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衰减。。。。

网友C:
是不是放大器输出饱和了?因为你第一级出来是2.5V ,下一级的话是25V了,一般的放大器Uom,没那么大

楼主:
输出时两级后的输出,所以才有衰减,只是一级都放大这么大,那就自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