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的usb工作在3.3v,其它GPIO 工作在1.8v,如何处理硬件?

楼主(2012-07-23):
如题.

网友A:
你的电压是要基本稳定的保持那样?

楼主:
是呀,不是加限流电阻就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A:
钳位,或稳压,看能不能达到要求

楼主:
可能我没有解释清楚问题,我现在要所有的GPIO工作在1.8v下,想让STM32 内部usb模块单独3.3v供电.查了规格书,发现vdd2离USB模块很近,是不是用vdd2接3.3v输入电源就可以解决问题?

楼主:
自己顶.是不是在mcu 的工作电压为1.8v时 usb不能工作啊?版主请回答?

楼主:
能不能给STM32 usb单独3.3v供电?

楼主:
没办法,只能换MSP430 了.

网友B(2015-06-17):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给STM32 usb单独3.3v供电?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了吗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在1.8V的供电时USB调不通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我当时问过ST技术支持,他们说不行

网友C:
外设是1.8?用电平转换芯片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D:
应该不行吧

网友C:
stm32 的io还是3.3v
用电平转换芯片转成1.8v和外设连接
电平转换芯片 很多厂家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