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钻孔属性表

楼主(2012-07-23):
我画的pcb板导入Gerber文件以后pcb板上还是显示.Legend,没有变化。但是如果打印的话在DRILL层又显示了钻孔属性表。请问这是什么问题造成的。急啊,请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
在pcb里没有,在打印界面就有。

网友A:
AD的低版本打开高版本的PCB文件有类似的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吧,是我自己设计,软件版本没有更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