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2-07-23):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负载恒定,就没有纹波,负载存在浪涌电流的,该电流在电池内阻上表现为纹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载存在浪涌电流如何理解?
是不是负载的不稳定性造成的?

网友A:
负载的工作电流不一定是稳定的啊,比如GSM,静态几mA,射频发射时候几A,你说纹波不纹波。

楼主:
电池是化学结构的储能装置。充电的速度对化学结构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充电时的电流大小影响化学结构的疏密,而化学结构的疏密影响着放电时的电压与内阻。

充电时电源的纹波将间接成为放电时的纹波。

从网上查到的资料,分享一下

网友B:
如果你的锂电池内阻为0 那么就没有纹波了……

网友A:
电池是化学结构的储能装置。充电的速度对化学结构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

充电时的电流大小影响化学结构的疏密,而化学结构的疏密影响着放电时的电压与内阻。

充电时电源的纹波将间接成为放电时的纹波。

从网上查到 ...
引用 楼主:

要么这个结论很高深,要么这个结论很白痴。

网友C:
“充电时电源的纹波将间接成为放电时的纹波”——这个弯儿拐得有点儿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