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CCS需要安装Driver

楼主(2012-07-23):
Driver安装的常见问题:
1)对于SEED-XDS,安装Readme中的步骤,将I/O口设为240/280/320/340。 2)对于SEED-XDSPP,安装Readme中的步骤,将I/O口设为378或278。3)对于SEED-XDSUSB,必须连接目标板,安装Readme中的步骤,将I/O口设为A,USB连接后,主机将自动激活相应的Driver。 4)对于SEED-XDSPCI,安装Readme中的步骤,将I/O口设为240,PCI接口板插入主机后,主机将自动激活相应的Driver。 5)对于Simulator,需要选择不同的CFG文件,以模拟不同的DSP。 6)对于C5402 DSK,将I/O口设为请认真阅读“安装手册”和Driver盘中的Readme。 1)对于SEED-XDS,安装Readme中的步骤,将I/O口设为240/280/320/340。 2)对于SEED-XDSPP,安装Readme中的步骤,将I/O口设为378或278。注意主机BIOS中并口的型式必须同xds510pp.ini中一致。 3)对于SEED-XDSUSB,必须连接目标板,安装Readme中的步骤,将I/O口设为240/280/320/340,USB连接后,主机将自动激活相应的Driver。 4)对于SEED-XDSPCI,安装Readme中的步骤,将I/O口设为240/280/320/340,PCI接口板插入主机后,主机将自动激活相应的Driver。 5)对于Simulator,需要选择不同的CFG文件,以模拟不同的DSP。 6)对于C5402 DSK,将I/O口设为378或278。 7)对于C6211/6711 DSK,将I/O口设为378或278。 8)对于C6201/C6701 EVM,将I/O口设为0。

楼主:
感觉挺有用的

网友A:
CCS是开放的软件平台,它可以支持不同的硬件接口,因此不同的硬件接口必须通过标准的Driver同CCS连接。

网友B(2014-10-26):
SEED-XDSUSB的USB驱动有吗,我的电脑不识别这个仿真器!!!!!!!!!